什么是母联?

楼主(2007-01-12):
谁能给介绍一下,什么是母联?

网友A:
母联就是把母线连接起来的,它上面一般有隔离开关和断路器,目的是为了增加供电可靠性,平时一般是断开的。两边一般分别接两个不同的变压器,如果一个变压器坏了,把断路器和隔离开关闭合就能用另一台变压器继续供电给关键负荷。

网友B:
这不就是双电源供电吗

网友C:
与双电源供电还是有区别的,双电源供电是在一段母线上有两个独立的电源,当一个电源出现故障时另一个马上投入.并且每个电源都能带动所有负载.

网友D(2008-10-27):
各位好:

?????? 本人拜读"大城兄长"和"孤灯下兄长"的对“母联”的解释。小弟还是不明白“母联与双电源”的区别?请大家为本人解释。谢谢

网友E:
好好看看有关书籍,上面有的

网友F:
母联就是母线与母线间的联络,可以是单电源供双母线。打个比方,在工厂里有多个车间,每个车间都有独立的变压器,但如果一个车间的变压器有问题怎么办,那就得退出变压器,从另外一个车间取电到这个车间,后期闭合的这个开关就叫母联开关,与双电源供电不同的是,双电源是在电源部分进变压器前端,而这个是在后端.双电源供电的联络开关叫做桥开关.解释得不对还请见谅.各位如有需求PLC的可以找我,我这边有国产简易PLC出售产品资源兼容三菱PLC,有自身的程序加密功能,价格便宜,特别适合初学者使用,也可在学校或培训机构推广,另外有原装三菱PLC特价。

网友G:
楼上很多位说的都对啊

?

网友H:
单位电气柜里有铜排,上面有电,电气设备从上面取电,可能就是母联;

这母联上的电是采用双电源自动切换,不会掉的,一旦掉了,就出大事了

网友F:
看不明白,也听不明白

网友I:
母联是简称,是指母线联络开关。母线是指变压器到各配电开关之间到导线,一般用铜、铝排做成,母线之间的开关叫联络开关,母线与分支线之间的开关叫配电开关。

网友J:
母线连接起来

网友K(2011-04-22):
母联就是高压或低压I ,II段电源之间所联接的一个断路器称为母联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