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和校验的问题?

楼主(2007-01-12):
VB和FX2NPLC通讯,和校验的程序如何编写,望高手指教,谢谢了!

网友A:
在校验中和校验最容易编写了。把需要校验的所有数据相加就可以了。比如下面:
LD M8000
ADD D0 D1 D20
ADD D2 D20 D20
ADD D3 D20 D20
ADD D4 D20 D20
那么就把D0--D4的数据相加放到D20里了。其他数据以此类推。
我生产三菱PLC的编程电缆。欢迎光临我的网站:plc.123ye.com.

楼主:
Private Function SumChk(Dats$) As String
    Dim i&
    Dim CHK&
    For i = 1 To Len(Dats)
        CHK = CHK + Asc(Mid(Dats, i, 1))
    Next i
    SumChk = Right(Hex$(CHK), 2)
End Function

比如例子:通讯协议
STX ,CMD ,ADDRESS, BYTES, ETX, SUM
02H, 30H, 31H,30H,46H,36H, 30H,34H, 03H, 37H,34H
和校验为:SUM=CMD+......+ETX;
               30h+31h+30h+46h+36h+30h+34h+03h=74h;
Dats$为“3031304636303403”吗?可是返回的不是74啊,如何解释?
Dats$如何写,望指教!

网友B:
用C写函数最简洁!

楼主:
我知道了,被误导了,以下的校验函数源码是正确的。
 Private Function SumChk(Dats$) As String
    Dim i&
    Dim CHK&
    For i = 1 To Len(Dats)
        CHK = CHK + Asc(Mid(Dats, i, 1))
    Next i
    SumChk = Right(Hex$(CHK), 2)
End Function

网友C(2008-05-07):
把总合除以一个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