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机起动时不是在转子中感应出很大电流吗,怎麽会又影响到电源回路?

楼主(2007-01-12):
电机起动时不是在转子中感应出很大电流吗,怎麽会又影响到电源回路?
突然想不明白了,请指教!

网友A:
我突然也不明白了

网友B:
和变压器一样:
1、电源定子回路为一次,转子回路为二次;
2、一、二次电路遵循(电势平衡方程式、)磁势平衡方程式:
I1N1 = I2N2
3、转子电流I2增大时,定子电流I1跟着增大!

网友C:
电机属于旋转磁场,变压器属于静止磁场,不过可以用相同的方法分析。

网友B:
在电机学中,电机、变压器同属电机,原理一样,分析方法一样!

楼主:
这样就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