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IPF机器怪问题

楼主(2007-01-12):
今天遇到一个怪问题,一台三肯IPF 7.5K机器,运行频率在49--52HZ间时输出有明显来回波动,主板也初始化过,没有改善效果,请大家支招,谢谢

网友A:
是用电位器控制吧?把电位器换了

网友B:
我公司是代理三肯变频器的经销商,如你要新的就打我的手机吧13316837085

网友C:
  大概需要维护了

网友D:
干扰?拖动电机过载?负荷变化过大(转动惯量大)?变频器控制板故障?

网友E:
不带负载的时候也有这种现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