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放大器的输出

楼主(2007-01-12):
输入是三相电
输出是什么波形的电压?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交流伺服放大器的输出跟变频器输出一样,是正弦波脉宽调制(SPWM)波形输出.
交流伺服电机定子绕组类似三相感应电机绕组,是三相对称分布的.交流伺服电机采用变频调速方法,定子绕组输入三相正弦波流电产生旋转磁场,带动永磁转子转动

网友B:
电压是SVPWM调制波,所以未必可以直接看出起波形趋势。不过伺服最终追求的是电流波形的正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