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PLC常用什么型号触屏?触屏用什么图象编辑软件?

楼主(2007-01-13):
我用OMRON的NT631触屏用NTST图象编辑软件,
最近也在看西门子的PLC的书,用STEP 7 V5.2加模拟器,
但对西门子的触屏就一点也不了解,希大家告诉我:
西门子PLC常用什么型号触屏?触屏用什么图象编辑软件?

网友A:
西门子常用触屏的型号是TP170、TP270,图象编辑软件是PROTOOL

网友B:
上面朋友说的对。PLC在国内用的多的是S7-200系列、S7-300系列。更大系统就用S7-400。PROTOO现在是v6.0了。其实哪个型号用的多,可能只有西门子销售知道了。我用过S7-224XP、S7-226多些,因为要通讯控制变频器,又接触摸屏。欢迎光临我的网站:plc.123ye.com。我生产西门子编程电缆。

网友C:
不建议使用西门子的触摸屏--太贵,可用台湾的HITEC,EASYVIEW等,价格好,性能也不错

网友D:
wincc flexble
qq 727815050

网友E:
protool 和wincc flexible

网友F:
OMRON 的触屏NT631只有6500元左右,不知网友们说
西门子的触屏价格贵,大约多少元?我也听别人说贵

网友B:
TP170A好象是5K多。是比较贵的。我自己感觉HITECH确实不错,也很好用。连接的PLC也很多。软件的图库也不错。这2种屏的编程电缆我都生产。欢迎光临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G:
HITECH价格是便宜,但连接电缆需要特别制作,
不象simatic tp170b等,连接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