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都有哪些常用参数?

楼主(2007-01-13):
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都有哪些常用参数?其含义是什么?

网友A:
主要是互感比,匝数,其他不会了,哈哈

网友B(2011-06-28):
电压等级,绝缘等级,容量,电压比(电流比),匝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压等级,绝缘等级,容量,电压比(电流比),匝数。

还有精确等级

网友D:
额定电压,窗口宽度,额定电流比,穿心匝数,额定输出,准确级

要确定一个互感器应该需要这些参数。

网友D:
我说的是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