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X1Nplc程序请教

楼主(2007-01-13):
这是FX1Nplc配套编码器,DA模块的程序。知道的清解释

网友A:
第一句没有意义,
第二句是将第一个模拟电位器的数值(0-256)加400后放到D302中
第三句是将D302的数据作为一个时间记录下编码器转动的数据到D10中
第四句是将编码的数据放大10倍
最后一句是将放大后的数据放到DA输出的第一个通道中
DA的参数应该还有设定.

楼主:
感谢江寒,你说还有设定是什么呢。现在是靠plc上的电位器来调节DA模块的输出的

网友B:
希望会的朋友多执教

网友A:
DA模块的输出還應該有其它程序

网友C:
这应该是4DA模块,第一通道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