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开关

楼主(2007-01-13):
现在的行程开关基本上都用常闭点来控制,我想知道用常开点有何弊端

网友A:
常用NC,其实NO也可以用,不过控制的话要增加电器,如中间继电器

楼主:
用常开点是不是会涉及到一个点容易坏的问题,常闭点坏了可以继续用,常开点坏了就必须要换新的了。是不是这样

楼主:
如果不用常开点,我想把常闭点断开后的状态自锁,也就是由于设备惯性冲过限位块后,即使行程开关回位,再启动设备也起不来,只有相反的动作才能使它恢复功能,不知我描述清楚了没有,能不能实现?不用常开点。

网友B:
接的常开点,如果开关被拿走或者损坏了,相当于这个功能已经失效了,系统却不知道,会继续运行!!隐患就出现了。

网友C:
没有规定吧

网友D:
  行程开关的使用应根据控制须要来选用常开还是常闭,应该没什

网友D:
  行程开关的使用应根椐控制需要来选用常开还是常闭,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有特别要求另说.

网友E:
使用常闭点好些,当回路有故障或断线时可以检测到。
这样比较安全

网友F:
好,我又学到一样知识,以前是随便用的,没有想到还会有隐患

网友G:
还是得看实际情况来说,有的行程开关大部分时间是处于动作状态,即常开触点处于闭合的时间多,如某些凸轮开关箱中的微动开关。此种情况下,显然用常开点好!

楼主:
说实话,我以前从未用过常开点,认为行程开关就是用常闭点的,看来这种做法也不能太绝对了,常开点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H(2007-02-13):
呵呵,常幵常闭沒所谓的啦。看用在什么场合吧。

网友I:
涨见识了!顺便发个广告!www.shsixin.cn

网友J:
接的常开点,如果开关被拿走或者损坏了,相当于这个功能已经失效了,系统却不知道,会继续运行!!

网友K:
这个没有明确规定的,如果怕出问题,可以冗余设置

网友L(2008-10-12):
那像绞车的是不是接的常闭啊

网友M:
理论上常开和常闭都可以,但经常用常闭点,缘由上边的高手们都说了

网友N:
常开和常闭都可以,主要看设计工程取用

网友O:
好问题,学习中

网友P:
长开和长闭看用在什么地方.要看初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