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冲床上剪刀控制问题

楼主(2007-01-13):
   在高速冲床上,曲轴上装一编码器,360转/脉冲,最快速度是800次/分。在模具内有一剪刀,当在人机界面内设定多少次剪一次,也就是冲多少个产品剪一下。剪刀由气缸+电磁阀,由PLC控制动作。次数由编码器转一圈为一次来计算的。
   现主要的问题是剪刀剪的动作与设定的数量不同,有时会少剪几个,有时会多剪几个,在500次/分以下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当超过500次/分时就不对了,每次设定的剪的数量最少在10个,当冲压倒10个数量时,剪刀剪一下。
   现在是用人机界面+PLC+固态继电器+高速电磁阀+高速气缸,来控制剪刀的动作,就会有这种问题的,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办法可以高动在600次/分钟时,10次剪一下也不会有少剪或多剪的问题?
   谢谢!

网友A:
高速气缸估计没这么快的速度,我没用过

楼主:
而人家用专业控制板卡又能做到,也是一个的气缸的,用PLC就不行了,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是PLC太慢吗?

网友A:
估计不是控制器的问题,PLC的扫描周期也只有几个毫秒,影响好象不大

楼主:
那是不是编码器的问题呢?还是那方面的问题?

网友B:
得看你的PLC高速记数能不能达到你设备最高速时所发出的脉冲量.

楼主:
得看你的PLC高速记数能不能达到你设备最高速时所发出的脉冲量.

是指频率吗?

网友C:
600次/分钟,每次对应一转?那么360转/脉冲的分辨率,对应编码器信号频率为3.6K,估计PLC还能适应,不知所用口的具体频率限是多少

楼主:
   是用三菱FX-1N的PLC,是不是在高速时PLC接收或是通讯等问题使脉冲掉了几个的问题呢,我想编码器选用3600脉冲/转的。就算是掉了几个也不会使冲床角度差多少的。各位给点意见吧,谢谢!!

网友C:
那就不好说了,你们在哪里?看看是否方便去现场看看

网友D:
我估计是你的送料机构有问题。你的高速冲是冲什么产品,是电机定转子吗。

网友C:
楼上的所言有一定道理。

楼主:
   我们是在广东!
  主要是冲电子产品的,如电脑上用的接线头,USB口等电子产品。
  送料机构是与冲床曲轴相连的,要是送料有问题只是冲的产品精度不行,不会说是在高速时候会少剪或多剪几个吧!
  我今天到看了台湾的与小日本的。在小日本的用三菱的FX-IN的PLC可做到,送料机构与我们用的一样,而我们现在把PLC改为小日本的高速冲床上专用的板卡又可以做到的,我晕了,我们用PLC不行,到底是那里出问题?通讯,程序?还是?
   各位高手给点意见吧!!!!

网友A:
楼主的编码器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我也感觉编码器有问题的。
 编码器是NPN型,增量式光是编码器,A,B,Z相输出。以前用的是360P/R的,我现在用3600P/R,频率在100KHZ,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E:
我推荐你有计算机加板卡实现,板卡也不一定是用小日本的,这个可能比较好,我在青岛,也是在做冲床。
http://blog.163.com/gongyuzhuo有时间到我的博客上坐坐

网友D:
我这也有一台台湾的高速冲,以前也出现过你这种情况,我这的故障是送料机构的问题,故障点是在同步带带动编码器的轴和同步带盘打滑,打滑的原因是键销坏了。

网友D:
这个故障有时候好 有时候就不好,原因就是有时候打滑有时候不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