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声光控开关怎么控制?

楼主(2007-01-13):
声光控开关怎么控制?其原理是什么 啊
我单位墙上的面板开关,现在出于节能,方便想改造声光控控制,请问怎样做才可以啊?

网友A:
如果控制灯,有现成的声光控灯头.

网友B:
也有声光控开关~~而且不贵~

网友C:
光,光敏元件等 光敏电阻....
声,声敏元件等 压电陶瓷片...

网友D:
自己也可以做啊,参考资料,这些无非是靠可控硅管触发导通的噢,或者买现成的改装啊,如买声光控灯头改一下吗,功率不够,换一下可控硅就可以了,注意,是双向可控硅噢

网友E:
买现成的吧,价格也不贵,除非是自己做着玩。

网友F:
用一光敏电阻和一光敏开关配合使用,这位兄台你不防试一试

网友G:
怎样将声光控开关的声控敏感程度进行调整?
我们现在用的,晚上稍微有点声音就亮,各位给指点一下.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