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富士触摸屏编程电缆接法

楼主(2007-01-13):
请教各位:富士POD编程电缆UG00C-T的接法是怎样的
一头是8线水晶头,另一头是9针RS232C,怎样相连的

网友A(2007-04-17):
请问你有他的编程软件么!!

网友B(2007-08-05):
我有富士POD的说明书,里面有富士POD编程电缆的接法,YANG123ZHIMIN@163.COM

网友C:
可以直接上富士电机的网站下载POD硬件手册,上面记录了线缆的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