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什么是软起动器?它与变频器有什么区别?
小俊!

楼主(2007-01-13):
1.什么是软起动器?它与变频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好像里面是可控硅管,大电机可以不用星三角直接启动,电压由低到高,和变频器是两回事啊,软启动不会变直流,而是改变电压启动,接线也很简单,基本只有三进三出,

网友B:
软起动的所有功能,变频器都有。看你有什么用或有多少钱。

网友C(2007-04-19):
软起的价格约是同等功率变频的1/3,电流缓冲起动,减少电网容量,更安全

网友D(2007-09-10):
什么是软起动器(电机软启动器Soft Starter)?它与变频器有什么区别?

      软起动器是一种集电机软起动、软停车、轻载节能和多种保护功能于一体的新颖电机控制装置,国外称为Soft Starter。它的主要构成是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三相反并联闸管及其电子控制电路。运用不同的方法,控制三相反并联闸管的导通角,使被控电机的输入电压按不同的要求而变化,就可实现不同的功能。软起动器和变频器是两种完全不同用途的产品。变频器是用于需要调速的地方,其输出不但改变电压而且同时改变频率;软起动器实际上是个调压器,用于电机起动时,输出只改变电压并没有改变频率。变频器具备所有软起动器功能,但它的价格比软起动器贵得多,结构也复杂得多。

        索肯和平(HAPN)是奥运工程供应商,国内软启动行业的领跑者,专业的软启动器制造商,致力于高、中、低压电机软起动器,智能软启动器技术研发、生产和服务。电话:021-51271111。

更多的软起动(电机软启动器Soft Starter)相关信息请登入:
http://www.hapn.com
http://www.hapn.com

小俊!

网友:
谢谢楼上的,学习了,

网友E:
么是软起动器?它与变频器有什么区别?
软起动器是一种集电机软起动、软停车、轻载节能和多种保护功能于一体的新颖电机控制装置,称为SOFT STARTER。它的主要构成是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三相反并联晶闸管及其电子控制电路。
运用不同的方法,控制三相反并联晶闸管的导通角,使被控电机的输入电压按不同的要求而变化,就可实现不同的功能。
软起动器和变频器是两种完全不同用途的产品。变频器是用于需要调速的地方,其输出不但改变电压而且同时改变频率;软起动器实际上是个调压器,用于电机起动时,输出只改变电压并没有改变功率。变频器具备所有软起动器功能,但它的价格比软起动器贵得多,结构也复杂得多。

网友F:
软起动器是改变输出电源的电压的大小
变频器是改变输出电源的频率的大小

网友G:
软启动启动是改变相位角改变电压降压启动,而变频是改变频率和电压启动.他有二种,交交,和交直交二种方式!

网友H(2009-07-03):
上海雷诺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原上海雷诺尔电气有限公司。公司专业生产高中低压电机软起动器、高中低压变频调速器、智能化电气和高低压输变电成套设备.相关信息请登入:
<ahref=http://www.dianlihu.com/detail/buy/20097/74905.html>雷诺尔软起动器
<ahref=http://www.dianlihu.com/detail/buy/20097/74904.html>雷诺尔软启动器
<ahref=http://www.gkong.com/html/products/60/600906.asp>软起动器
<ahref=http://http://www.gkong.com/html/products/60/600899.asp>软启动器
<ahref=http://supply.machine.com.cn/offer_detail_1489842.html>雷诺尔软启动器
<ahref=http://supply.machine.com.cn/offer_detail_1489841.html>雷诺尔软起动器
<ahref=http://gongkong001.com/SellDetail/5285.html>软起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