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块的另外一种做法是???

楼主(2007-01-13):
  我们是一家2500的旋窑水泥厂,采用的是ABB的AC800F系统,版本V6.2,趋势的做法是在程序中用趋势功能块做好,将相关变量连接上,然后在项目树中VIS下组态趋势。在操作员站里看模拟量的趋势的方法是,在操作画面的菜单里用户趋势里找,或者用快捷键CRTL+的形式来查阅,有一次我在另一家水泥厂的系统中,看到他们是直接双点击操作流程画面里的模拟量,就会弹出趋势画面来,请问一下各位高手,这种做法是如何做的?(我试着在项目树里加趋势网关且安装趋势网关的软件,也对该变量的动画属性更改,均未实现)

网友A:
你组态后是什么效果?双击后没有趋势还是有趋势但没有曲线?

楼主:
双击时操作画面不变,也不会跳出趋势画面,没有趋势曲线

网友A:
那就是说,组态双击事件有问题,和趋势网关无关。

网友B(2007-04-13):
你去的那家水泥厂也是用ABB的AC800F吗?我以前用的Honeywell的是可以的。
不知道ABB的可以吗?能做到吗?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C(2007-07-28):
 你在弹出画面里加一个趋势试验一下

网友D(2008-05-12):
在模拟量显示的地方做一个域,把这个域连接到趋势块就可以了,单击就出来了

网友E:
在做画面变量显示时,显示变量的那个块横向最后一个选项里第一行填入要显示的趋势画面即可。

网友F(2008-06-15):
要  自定义模块

网友G(2008-12-22):
找个可以实现的啊!我都做了 ac800f 可以做的 你如果还没做好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H:
能实现                我做过的

网友D:
你的画面组态下,在你想要点击就出趋势的变量上增加一个域,把这个域连接变量到你的趋势块就可以了

网友I(2009-04-23):
很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