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与狗禁止入内

楼主(2007-01-13):
由于本人水平较菜,近日也不知怎么得罪了一个所谓的“高手”,到处换着马甲追着我骂,很是上火,所以起了个标题不怎么好听,让‘高手’莫进,再加上此帖含金量不高,如有哪位“高手”看不上眼,还望手下留情,口下留德,谢谢啊!
本人也欢迎真正的高手不吝赐教!到时我要是太不入法眼,别说骂两句,打几下也成。
1、有时调试者由于时间仓促等原因,会出现一时找不到或者调不出所需要的参数的现象,所以个人认为当手头新接触一种变频器时,首先应该弄明白菜单的结构形式。一小部分的国产变频器,大部分的海外品牌变频器,其参数菜单采用的是阶梯结构,即存在隐藏菜单的问题,显示完整菜单,有的通过修改参数,有的通过面板切换。如ABB400(按住ENTER键,直到控制盘的第二行出现字符“*”,此时显示的即是完整菜单;优利康YolicoYD3000\YD5000(参数A1-01参数存取级别);丹佛斯DanfossVLT2800系列(参数004有效菜单)等等。
2、部分海外品牌变频器,当使用其多功能输入端子(多段速、数字式频率给定即UP、DOWN等功能)时,须将其频率给定的默认方式(模拟量给定方式)更改为不可用,如日本明电舍MEIDEN VT230S系列,当用其多功能端子UP、DOWN作为频率给定实现远程控制时,须将参数C04-1:VFS速度设定1 的值从16(ON固定)改为0(OFF固定);又有日本安川YASKAWA CIMR-G7A囗系列变频器,设50HZ为第一段速使用端子A1,20HZ为第二段速使用端子A2(频率面板给定)使用时,须将参数B1-01=0面板给定频率方式,H3-09=1F(不使用模拟量输入)。
3、风机是变频器常用场合,有时在现场会出现如下问题:即电机、变频器包括电缆和现场的控制线都没有问题,参数设置也完全正确,但是启动时,变频器报过流或过载,此时,一定要查看风机的风道,是否有回风现象,还有流体的特性,从而导致电机在未启动前处在反转状态,使变频器的电流因要克服反电动势而增大,产生报警现象。
4、在现场调试时,理所当然地要检查变频器的散热通风情况,有时会发现变频器运行良好,但是风扇却不转(大多为国外品牌),这是怎么回事?原来,风扇采用的是智能控制,出于节能的目的,只有当检测到温度过高时,风扇得到命令才会运转,而平时是不工作的。国产品牌的大多数都是变频器一上电,风扇就工作,也不管你需要不需要,有改进的呢,对风扇有个控制参数,常开或者关闭(0或1)。
5、变频器的输出模拟外接仪表的选型和校正。分清电压或者电流信号,关键是量程问题。可以通过内部参数调节,或者用外部电位器调节。

网友A(2009-06-06):
呵呵,写的不错,对于我这初学者还满有用的呢,呵呵,不过现在好象风机的风道应该都是朝下的多,基本不会产生回风现象,我想这也是克服这一问题的一种改善方法,呵呵,不知道对不对呢,嘿嘿,刚开始工作,还要请以后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