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菲斯(pro-face)HMI
PRO-FACE 问题求助

楼主(2007-01-13):
本人近期工作中遇到有个问题,请高手帮助:
有一块用了三年的PRO-FACE (GP37W2)在一个操作画面中有三个功能键对应的画面没办法显示出来,程序读出画面存在。

网友A:
是不是功能键接触不好造成?3年了,说明以前肯定是好的。我用过GP的10.4的,运行速度还可以。但下载速度慢的很。

网友B(2008-12-13):
是不是功能键接触不好造成?

网友C:
读出来,清空后在写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