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压电式加速度传感器

楼主(2007-01-13):
本人想使用加速度传感器对样品的振动情况进行测试,当样品的振动超过某个值时系统停车,如果采用ICP传感器,可以用ICP的输出信号直接接到一般的数显表上面吗?

网友A:
调理器输出的可以。

网友B(2007-12-20):
ICP传感器就是内置集成电路的压电传感器,国际上称IEPE传感器。
此类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不可以直接接二次仪表,必须加装信号调理器将供电和信号分离后再做处理。
陕西德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代理美国恩德福克(ENDEVCO)公司系列振动/冲击加速度、压力传感器及相关测试设备。
陕西德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市高新路25号
Tel: 029-88218407, 88232010
Fax: 029-88232010
Cell: 13992814177
www.dchite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