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哪种阀门

楼主(2007-01-13):
我想自动控制管径为100--150的清水管道 的开闭,请教各位大侠应选用哪种阀门?

楼主:
如选用电动蝶阀,用哪种品牌的好?

网友A:
关键在电动执行机构的要求,阀门差距不大

网友B:
蝶阀的泄漏比较大,

网友C:
如果是调节水位用就选单座调节阀,如果是要求无泄露就选用O型球阀,电动、气动、手动可看现场条件决定。

网友D:
条件给的不够!

网友E:
可用,鞍山自控阀门厂的,3610系列电动调节阀,碟阀座阀可订货.我们公司用的300mm口径都好的很力矩够大.
还有重庆华林的电动阀用起来也很好.
150的管子不是很粗气动阀也可以用.不一定要用电动的,气动的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