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急急的问一个关于施耐德PLC的问题

楼主(2007-01-13):
有两台进口设备,闲置了大约3年时间。
采用PLC为施耐德140 CPU 113 3,其它的
有8个模块,有ANALOG IN,DDO等。

其中一台故障为CPU的RUN指示灯不亮,其它
所有模块均没有任何指示。

另外一台一开始很正常,CPU的RUN指示灯亮,
其他所有模块的ACTIVE指示灯亮,还有其他的
一些通道指示都很正常。设备操作也很正常。

然而我利用CONCEPT 2.6 14天的试用版本,ONLINE
以后,显示只能下载CONFIGRATION和RAM两个内容,
当我下载时,提示需要停止CPU,我选择STOP了。
当下载完成后,我选择RUN后,问题出来了,此设备
也出现了和第一台一样的症状。CPU的RUN指示虽然亮,
但其它所有模块均没有任何指示。没有ACTIVE指示。
设备无法操作了。

恳请各位高手,帮忙。

小弟是初学,而且影响了公司生产,非常非常着急。

恳请各位高手,拜托,拜托。

网友A:
11303 放3年应该是电池已经耗尽,程序丢失,第二太本来可能程序还正常,但是你建了一个空程序把运行的程序给覆盖了,没有办法,只能找设备随机有没有带程序了。

楼主:
还有几台其它种类设备也是施奈德的PLC,难道电池没电,
程序就丢失??那更换电池的时候,也会有一段时间
没电啊??

对于第二台设备,我没有UPLOAD啊??

所有程序都没有随机带来。这可如何是好啊?!!

网友B:
重新编程序
查查改系列PLC的资料,看看程序是保存在RAM还是其他存储器

楼主:
我是新手,一点资料都没有,

各位高手,还有没有其他可能啊?

请赐教!!

网友A:
download是将项目装载入PLC,upload是将PLC的项目上载到PC,你可能把这个过程弄错了。现在的办法是:如果还有同型号设备,在确认接线和工艺相同的情况下,将完好设备的程序上载到pc,然后再下载到有问题的设备里。如果你在西安或陕西境内,我可以帮你看看。

网友C:
但是先决条件是你的程序之前应该是可容许回传的

网友D(2007-06-09):
run指示灯不亮,有可能是电池没电,程序丢失。另外也有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启动运行。正常情况下,应该加电自动运行的,不过也有例外。

网友E:
这个事例可以教育菜鸟们:在用正常设备作练手以前,一定要用脑子想一想,你清楚你的每一步操作所可能引起的后果并且准备好承担由此带来的责任了吗?
想要学习是好事,但是不要拿自己开玩笑!

网友F:
没有备分只有重新编程序了,不清楚不应该乱弄

网友G:
tcfiber分析的很对,只有找找厂家资料里面看有没有程序备份了!

网友H:
那更换电池的时候,也会有一段时间没电啊??
是的,更换前要备份.程序每次修改也要备份!

网友I:
特价经营:美国A-B:  SLC500;(1746/47/56/57/62/69/)系列PLC、软启动器、变频器等产品;施耐德140系列PLC ,西门子S7-200/300/400系列PLC等。有意向合作的朋友随时可联系。       QQ:757877414 联系人:胡  雷  13611692060
电话:021-61429246
传真:021-61429245

网友J:
什么设备干什么用的?工艺复杂不复杂?干脆重新编一个,这个事件对你不见得是坏事!!!况且工控网这么多高手在热心的关注你

网友K:
第一台,时间太长,程序保持电池没电了,程序与配置都丢失了,所以所有模块都没有激活
第二台,应该是你下载的PLC程序中组态有问题了,当你模块实际位置与你CPU中组态不同时,扩展模块Active激活灯就不会亮,所以你可能是下载了错误的组态了,没别的办法,要是上位机中没有程序备份,只能重新组态、编程序,然后下载。如果组态正确但程序是空白的,扩展模块不会不激活。
所以,以后要修改PLC中的程序的时候,第一步要做的就是UPLOAD。做完上载后再做你想要做的,实在不行就DOWNLOAD。

网友L:
上载是不需要停止CPU的,可能你真的下载了空程序。快速路到达说得对,你可以试编一下试试的。如何很急,就只有找自动化公司做了。不过这样的话,价钱就不低了。

网友L:
对不起,我没看这个帖的发表日期。过了这么久,应该早就搞好了。

网友M(2007-07-11):
我急需,CONCEPT2.5的例子程序,和指令集,哥哥姐姐们请给我发一份,邮箱:shuaiqi200321@yahoo.com.cn

网友M:
有CONCEPT2.5的例子程序和指令集的请给我发一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