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求助:K120S与康沃G3通信

楼主(2007-01-13):
康沃G3的报文结构如下:
 5A   01   00  00    00 00   12 00    06 04    77
报头 从机 操作 编码  编码    操作字   设定值  校验
起始 地址 编码 地址  数据
 字
以上报文的含义是1号变频器按10.30频率运转
5A     报文起始标志
06 04  是16进制,双字节,高位字节在后。就是十进制的1030
77     数据桢校验和计算结果。方法:(5A+01+00+00+00+00+12+00+06+04)/FF=0/FF所得余数77
求各位大虾该怎么写程序

网友A:
先设置好PLC的波特率、校验位等参数,让其与变频器一致。然后连接好通讯电缆。用RS485命令编写好上面的数据,发送就可以了。
欢迎光临我的网站:plc.123ye.com。

楼主:
用RS485命令编写好上面的数据
要的就是它,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