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POD编程电缆接法

楼主(2007-01-13):
请教各位:富士POD编程电缆UG00C-T的接法是怎样的
一头是8线水晶头,另一头是9针RS232C,怎样相连的

网友A:
水晶头对9凹是这样   8--2,7--3,6---5,5---1,水晶头上一般没有标注5678的符号,就是标准的标注,若你有不祥,可以联系我liketech@sina.com

楼主:
我试一下,谢谢

网友B(2009-02-18):
这个不对,我解剖一条,水晶头不跳线,依次是:白橙 橙  白绿 绿 白兰 兰 白棕 棕。232这边接三根:蓝白-5   棕-2  棕白-3。

网友C:
我公司代理富士POD,欢迎来电索取资料13544659967,QQ549988891

UG430H-SS1 UG330H-SS4 UG221H-LE4 UG221H-LR4 UG221H-SR4大量现货,可以提供编程,密码PO解等

网友D(2009-08-14):
自己证实ug221h-le4编程电缆制作方法pc232端对rj45端3-7、2-8、5-5//6(5和6端接)rj45端金属面朝上从左到右12345678(编程软件ug00s.v4)

网友E:
有电缆软件等等

http://www.ytleader.cn

网友F:
呵呵;定POD的时候可以向代理商要,现在还是买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