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7-01-13):
公司使用的一台MM440变频器最近出现了一种怪现象:每天早晨上班后开机总是出现A0501故障代码,所带负载是风机,变频器的功率和电动机的功率都是37KW,奇怪的是开启来以后就正常了,一整天多次启动都正常,就是夜里停机半夜到第二天早晨开启就出故障。那位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2007-06-18):
我们的也是报这个故障,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希望往得到您的技术支持!!

网友B:
应该把控制电源断了在复位就可以了

网友C:
可能是接地故障,也可能是电动机连接导线太短造成的。

网友D:
拆机维护一下试试,检测部分的电阻检查是否正常,驱动部分的胆电容换掉,
以上做完之后,开机运行监视启动时的直流电压,如果跌幅比较大,应是主电容容量下降,予以更换。
如果还不行就送修吧,有兴趣可联系我一起研究。

网友E(2009-08-04):
是风机的问题吧,润滑不好,停机时间长了就难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