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background宏

楼主(2007-01-13):
在background宏中写了一段指令,有一百行,请问一下执行一次大概要多长时间,触摸屏是DOP10TCTD

网友A:
很短时间就可以的,如果没有用循环等复杂程序的话。可能只要几十ms就够了。甚至更短

网友A:
很短时间就可以的,如果没有用循环等复杂程序的话。可能只要几十ms就够了。

网友B:
各位兄弟,能否给些宏的范例?

网友C(2007-02-12):
请问需要哪一方面的宏指令范例,这样可以比较有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