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继电器的应用

楼主(2007-01-13):
请教个问题:能否用两个时间继电器,循环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即一定时间中间继电器得电,然后一定时间断电,这样循环动作.我考虑了很长时间没想出好办法,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可以的.
也有你说的这种用途的专用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B:
有循环动作的时间继电器.

楼主:
如果只是普通的带延时断,延时闭合的继电器如何用,能否帮忙上传下电路图?

网友C:
用多次开关定时器。就这功能。

网友D:
电工基本功,再想想.

网友E(2007-04-27):
用循环控制继电器,用两个浪费

网友F:
可以实现的

网友G(2007-12-28):
用两个也可以啊,很简单,当第一个时间到了,它的延时闭合将电源给第二个时间继电器。同理第二个到时了,再将电源给第一个,如此,不就一直不停的循环了,如果要停,按一下停止不就结了。

网友H:
如果是楼主想练练手,活动一下大脑,可以采用以上所述的(2时间继电器+1中间继电器)方案。
其实有现成的循环时间继电器,可以这么说,该继电器完全按楼主而定制的,接线简单,价钱不贵,本论坛以前有过介绍。

网友G:
再补充一点,如果你想中间停多少时间,再加一个定时器就能实现了。

网友G:
如楼上的,那就更方便了。

网友I(2009-07-20):
其实用菲尼克斯电气的ETD-SL-1T-DTF 一个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J:
用JS48S-S双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K(2009-09-25):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怎么利用3个或者4个AH3-3的时间继电器,控制三个时间段(即第一个用电器工作X秒后;第二个用电器开始工作,X秒后;第三个用电器开始工作······) 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