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制造
求助:关于步进电机驱动芯片的选择

楼主(2007-01-13):
我找了一些芯片说明书,比如L298,STA401,A3967等等驱动芯片,上面都有电流大小,比如L298N的是2A,A3967是750mA, 不知道这个2A是指芯片能带动的最大电流,小于2A的步进电机都能带动,还是不管什么电压,它出来的都是2A,也就是只有额定电流2A左右的才能带? 要是小于2A的都行的话,那小于2A的电机和它接有什么变化呢?
出次接触,问的也许很弱弱,希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这个2A是指芯片能带动的最大电流,小于2A的步进电机都能带动,并不是不管什么电压,它出来的都是2A。

网友B(2008-07-16):
不和能啊 听说L98可以调电流的啊 如果一直是2A那发热太严重了 还有小于2A的电机不就被少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