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原点问题

楼主(2007-01-13):
现一款mr-j2s-200A的伺服,用10PG控制,发正向和反向脉冲,如DMOV k10000 D13(正向)DMOV K-40000 D13(反向) 那么原点怎么定的·!以上写法有无错误!请指教!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我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懂行的就谈下嘛!

网友A:
指令太具体了,如果不是使用相同设备,恐难解答。

原点的确认,建议你看看本版精华文章,有不少关于这方面的讨论。

网友B:
DOG信号即零位信号

楼主:
彦青 ,感觉·要做零点肯定是要确定此位置的·我现用光电确定了零点位置·就是还有个疑问,10pg 的start , dog, x0 ,x1 四个输入点其中的dog 是定死的吗·我觉的其他3点都可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