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高压变频器
“请教:变频器能否驱动这样的牵引机

楼主(2007-01-14):
铝型材挤压机出料端采用牵引机牵引型材前进,牵引机由三相交流直线电机驱动,牵引力大小可选(改变输入电压),工作时牵引机前进速度极慢且完全取决于型材挤出速度,如牵引机不加载则前进速度极快,该牵引机能否用变频器驱动?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用矢量变频器完全可以的!

网友B:
其实也就是恒转矩电机
可以用变频器驱动,不过变频器在这里成了高性能的调压器
我的设备也有进口伦茨的恒转矩减速机和伦茨配套的控制器,其实也就是3个双向可控硅(BTA41-600)组成的斩波调压增置

网友C:
力矩控制的变频器才行,

楼主:
请推荐几个适用的变频器型号

网友D:
完全可以实现的,直接转矩控制变频或是,磁场定向矢量控制的变频都行,在转矩控制模式下. 这个案子应当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控制力矩了,或未加载时要求速度不要太快的话也可以进行限速的. 短时堵转也可不报警. 我有做过类似的案例.是彩钢板的彩涂线,,有空的话可以交流一下...qq: 82236988

网友E:
矢量变频器转矩控制模式

网友C:
我在森兰变频器的集团报上看到过SB70的转矩控制功能 用在铝型材设备上,你是那里的,可就近找森兰电气公司的了解一下.

网友F:
电机长期在低速下运行发热严重.三相交流直线电机是否也会有同样问题?变频器驱动三相交流直线电机速度极慢的运行,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办得到的,重点还是解决电机发热的问题.

网友G(2007-03-21):
http://www.jqq888.com.cn对你提出的问题有解决方法。

网友H:
用东元的百分之百没有问题!

网友I:
东北良民兄弟,你敢保证东元变频器用在这种场合绝对没有问题?这个现场看起来简单,实际上转矩和速度的综合控制,要求挺高,普通变频器不能达成,一般不建议用V/F控制的变频器

网友J:
用三垦变频器试试,做过油田上直线电机的控制方案。

网友K:
这个工况比较难(速度极快和极慢是什么概念?用电机转速说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