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轴承损坏导致漏电保护开关动作案例

楼主(2007-01-14):
一台程控改造的日本京和走锭机,在正常纺纱使用过程中忽然漏电保护开关动作。
分析原因:可能电动机烧毁或电缆线破损接地
三个电动机用500V级兆欧表检查绝缘为5兆欧正常,但一开机漏电保护开关即动作
用手动逐一点动三个电动机,发现车架电机一动漏电保护开关即动作,断开变频器和电动机之间的连接线试机正常排除了变频器故障的可能性,问题就集中在电动机上。
但用兆欧表检查绝缘又正常,拆开电动机检查发现轴承已经损坏,滚珠的护套已经磨损落在电动机的线圈的边上,点动此电动机线圈通电后磨损的滚珠护套被吸附到线圈边上而导致漏电开关动作的,吹干净换新轴承后正常。

网友A:
还好
电机没有报废,变频器也没有暴

楼主:
主要是漏电开关起了很大的保护作用,看来选择合适的漏电开关还是必要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