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轴承用一个礼拜就坏?

楼主(2007-01-14):
电机为南洋产185KW直流电机测速端盖有45度左右轴承型号SKF6216,电机运行电流20%最高转速1500,无明显震动换上的轴承只用一个礼拜就坏.不知为什么?

网友A:
轴承选用是否适合?轻载型轴承可能不适用

网友B:
查一下轴承是否有电流通过,既轴对电机外壳是否有电压,要用低压挡测,或用直流电流挡测,因电压很低就会有大电流通过.

网友C:
在排除其他因素的前提下,更换电机或电机转子.

网友D:
  是什么形式输出的.轴承是怎么样损坏的?电蚀?过热磨损损坏? 是原型号嘛.6216应该是轻窄系列吧..//

网友E:
假如不是轴承选型不对、再排除装配问题的话,那就应该仔细看看轴承的损坏迹象,最好再校一下电机转子的静、动平衡。

网友F:
请问轴承是在哪买的,你没换原型号的,找好的我遇到过该问题

网友G:
轴有没有问题呀?我遇见过几天换一次轴承的现象

网友H:
      “轴承只用一个礼拜就坏.不知为什么?”

1、轴承型号是否合适?
2、轴承质量问题?
3、轴承安装问题?
4、电机转子问题(偏心、串动)?
5、异物、润滑脂的问题?
6、传动系统(引起机械振动)的问题?
7、负载(冲击)的问题?

网友I:
其实也有可能轴承本身质量不行
据我所知~~有一种型号轴承~~真品三十多,假劣品十几块就可以拿得到。其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网友J:
会不会转子有问题?比如说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