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冗余信号该放在哪个NODE?

楼主(2007-01-14):
各位大虾:
    DCS处理的信号有的需要冗余处理,有的不需要冗余处理.如果DCS系统不大,只有一控制站,那冗余的信号放在DCS的哪个NODE比较合理呢?比如这个系统有5个NODE,应该放在哪一个上呢?我听人说不能放第5个上,但别人不肯说为什么不能放最后一个NODE,请问有哪位大虾知道?
    注:说不能放最后一个NODE上的人从1989年开始搞DCS,有近20年的经验.

网友A(2007-03-09):
晕,这个问题竟然没有人能回答出来?!还是不愿意回答?!
我想告诉你这个原则的人是个有经验的人,但不代表他的话就是完全对的。
我想,说不能放最后的接点上,是因为怕串在总线上的这些接点之间的通讯因为各种不可预知的原因故障了,最后一个接点失去通讯。
所以,一般情况下,重要的信号都会分布在靠近主控单元的节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