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问题急救!

楼主(2007-01-14):
最近我们公司的DCS(MACS2)出现这样一个问题  给粉机在操作时指令发出后并没有释放  导致给粉机转速狂长或狂降  请指导

网友A:
你可用一个时钟周期的脉冲信号啊。你可能把指令永远置为1,并没复归吧?QQ:529797018

网友B:
肯定是组态的问题

网友C(2007-02-24):
检查一下你组态的时候,DCS给出的是什么信号!!就知道了,你可以在线方针一下啊,问题很容易就查出来了!!~~~

网友D:
你的问题我们也出现过类似情况,请检查组态,一定给的不是脉冲信号,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

网友E:
看来要想省事换系统才能根本解决这样的问题.

网友F(2007-07-11):
 换系统才能根本解决: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13 12:37:00
    看来要想省事换系统才能根本解决这样的问题.

用你家的就好吗,中控的狗

网友G:
应该是组态 的问题,HSSCS5顺控模块设备类型选项设置不对,用电动门模式带停止功能,或不带停止功能,将RT脉冲时间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