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设备上用伺服电机,都有一个零位是吗?

楼主(2007-01-14):
检修设备时,假若更换伺服电机的皮带,要把电机停在0位(机器上好像都有0位标示的),然后再把伺服电机关了,再更换皮带是吗?
还有,有是0位不对时,要让伺服电机(编码器)对一下零位是吗?

网友A:
估计是要求保证更换前后,机器零位与电机零位的相对一致。能达到目的就行,至于手段,怎么方便怎么来了。

网友B(2008-11-19):
电气零位走了肯定不对撒...必须保证电气零位和机械零位的一致性,一般是先确认机械零位,然后再调节电气零位...且在调节的时候要带着机械一起调,不然就象搬空方向盘,容易把电机烧了...

网友C:
什么是伺服电机!!!!我 菜鸟一个特来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