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个问题?请朋友解答

楼主(2007-01-14):
西门子6RA70系列装置,带测速机的闭环控制,如果测速机坏了,又临时没备件,且急着用
我们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去解决问题,能说细点吗?

网友A:
可采用开环矢量控制

楼主:
能具体说明方法吗?

网友B:
用emf反馈

网友C:
深奥啊,学习中

楼主:
emf 反馈我用过,还可以,但有些装置不好用,不知为什么,还有其他好的方法吗?

网友D:
直流有矢量控制吗,深度学习

网友E:
把P83改成3就行
就是楼上说的EMF反馈

网友D:
那有那么简单,还看你是不是弱磁,P081
              还看你进出线电压是不是一致,P115
              还得考虑换控制方式后调节快慢,P225,P226
              还有不少细节呢,老大

网友F:
    支持信马游疆

网友D:
呵呵,谢谢,最近手有点懒,太忙

网友G:
可以说得详细点吗?我也用得着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