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直流稳压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7-01-14):
开关(稳压直流)电源的输出含有杂波,且多路输出时互相干扰不如用老式稳压电源吗?

网友A:
要求很高的话可以采用恒压源。如果用于音响之类的设备,的确老式的稳压电源好过开关电源,因为老式电源的变压器二次侧的频率最高也不过五六十赫兹而已,而开关电源动辄几K几百K的,对滤波电容的要求要比老式电源高得多,吸收电路也要复杂得多。开关电源的输出杂波多少,是与开关电源本身的设计有关的,一般一些要求比较高的地方的确不采用开关电源。不过也有例外,以前曾经拆过一台日本的先锋DVD,用的就是开关电源,但是音质很好,一点干扰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