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H涡街流量计显示不稳定

楼主(2007-01-14):
我公司使用的E+H涡街流量计曾多次出现测量显示值不稳定的现象,即示值忽大忽小,持续段时间后又恢复正常,其中一次持续了近两天时间。采取的措施有:1、传感器已更换;2、显示器、主板及连接模块更换后没有好转后又换回去;3、对仪表介质管道进行清洗除垢。

网友A:
检查管道的震动状况和安装前后直管段是否符合要求.

楼主:
管道的震动状况和安装前后直管段均符合标准要求.

网友B:
    在有流体流过的时候,是否引起的震动的确比较大呢?  可以在流量计前后管上装个支撑架,降低震动.   同时有没有可能是流量的确是忽大忽小呢?

网友C:
更换安装位置,检查管道流动情况,可以安装超声波进行对比.

网友D:
查下供电电压.很有可能

网友E(2007-02-23):
管道中是否有回流现象或因泵产生脉动流。

网友F:
气液两相也易显示不稳定

网友G:
那就是工艺以及周围情况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