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的达人

楼主(2007-01-14):
   我们厂干除灰系统采用欧姆龙PLC进行控制,最近发现老是同一个输入信号的点被烧.我们检查了电缆和电源都没有问题,后来我们把输入信号加了继电器隔离,结果这个点还是隔一两天要被烧一次.以前从没有出现这种情况,那位达人可否给我们指导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A:
那就不要用这个点了吧,可能是内部电路有问题。PS有金属粉尘?

网友B:
可能短路拉

网友C:
查一下电路

网友D:
换一个点试下

网友E:
其它电源回路串入了。。。
“加了继电器隔离,还是隔一两天要被烧一次”——你的PLC输入备用点很多嘛,烧了多少个了???厉害!

网友F:
没有那么夸张吧,老烧
plc还能继续工作?呵呵,大厂!啊

网友G:
是不是有对地短路

网友H:
建议量一下该组输入信号的绝缘,对地绝缘、特别是对交流电的绝缘。没病不死人,呵呵

网友I:
支持楼上的说法!
http://www.jiangwenyi.com

网友J(2007-10-01):
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K:
那你查过没有,是输出单元继电器的触点烧了,还是线圈烧了?

网友L:
你用的是哪种型号的PLC及什么型号的输入模块?

网友M:
上面有个错字,磁线应该是碰线两下字

网友M:
是不是输出回路有严重的干饶,和动力线的绝缘怎么样?是不是偶尔有和动力线磁线的情况发生。

网友K:
估计是输入信号有强电干扰,你输入点所使用的电源应该是PLC自带的24V直流电吧.

网友N:
先换个点,看看情况怎么样,建议用排除法,查下具体的原因!!

网友O:
输入信号加了继电器隔离,信号是取的继电器触电,电压多少

网友P:
      输入点一般是不坏的,除非有高压电串入. 检查220V电源端子与输入点的绝缘.
      输出点被烧到是常有的事情.

网友Q:
输入点老烧不太可能吧?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R:
直接不用那个输入点,除非你们厂的钞票太多,可不停的让它烧坏
欢迎大家进入www.gongkongjhh.net(四川金黄河工控)讨论!

网友S:
改用别的点吧

网友T:
真是有米呀,一天一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