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欧陆的590直流调速器加7.5KW组成的直流调速系统大概多少钱啊?

楼主(2007-01-14):
我想用欧陆的590直流调速器加7.5KW组成的一个龙门铣的调速系统, 想知道大概要多少钱.
如果用国产的调速器跟电机, 能推荐一些方案吗? 并且能把费用也告诉一下吗? 谢谢.

网友A:
大概两万多元!

网友B(2007-02-13):
590的直流调速器在不加装其它装置的情况下能应用在龙门刨设备上吗?国内的直流调速器在龙门刨上的应用都是做特殊处理的。

网友C(2007-04-13):
590的价格大概在1W左右,行情会有点波动的,成套就要看你要什么样的配置了,可以把要求给我,给你做方案,
zhengxu76@sohu.com

网友C:
to上海南安机电,你那拿的货,有35A的有这么贵吗?我公司成套也比你的报价便宜,以后到我这里拿货吧

网友D:
我公司z自成立至今已有十余年历史,是丹佛斯变频器全国库存中心,是AB公司一级核心代理,大量现货供应PLC与变频器.

丹佛斯
VLT2800经济型
/5000系列
/6000风机水泵
/7000供水系统
 变频器及软启动MCD3000

AB  1746/1756等多种型号PLC与软件
    1305/1336/PF4/PF40/PF400/PF70/PF700系列变频器
    低压电器
同时代理施耐德,西门子等进口品牌自动化产品

电话:010-88099045/6/7转812  13391635380  王先生

我公司网站 www.bjcontrol.com

网友E:
国产的欧陆更便宜

网友F(2007-05-18):
http://search1.taobao.com/browse/0/t-g,gu4tbswwwlqq----------------40-list-commend-0-all-0.htm

   有卖590+手册的了!!!是不是真的啊??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G(2008-12-16):
特价欧陆590C,,快速维修,QQ:5841026

网友H:
引用 网友B:
590的直流调速器在不加装其它装置的情况下能应用在龙门刨设备上吗?国内的直流调速器在龙门刨上的应用都是做特殊处理的。

我都是直接用的,效果蛮好的。请问你用时要做什么处理?

ps:我不是卖590的,我是做成套的

网友I:
1W一.概述

WP591直流调速器是由大学著名教授积调速器多年设计使用经验,结合国外调速技术设计,沈阳理工大学科技园沈阳伟普电气有限公司生产制造的高科技产品。

该设备与国内外同类产品相比,具有设计原理先进,结构简单,调试维护方便,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反应速度快等优点。

二.适用范围

该直流电机无极调速装置可用于各种类型直流电动机的无极调速控制。本产品在各类机床,动力设备上经过十几年的使用说明:线路工作可靠,调速范围宽,机械性能好,保护环节完善,结构合理,维修方便,通用性强。

三.主要技术参数

1.主电路进线电压:~380V 50HZ

2.电压反馈信号:440V/8V

3.电流反馈信号:最大电流/8V

4.速度反馈信号:1000转/100V/10V

5.控制精度及范围:正负0.5%,1:100

6.输出电压440V/220V

7.输出电流:5A~1500A

四.使用条件

1.环境温度不高与+50度,不低于-20度:

2.使用环境应无导电尘埃,据列化学腐蚀气体:

3.使用环境应保持通风良好:

4.装置不得长期过载使用。

五.使用

1.输入交流电源,输出直流电机,切不可接错。

2.直流电机如为他激时,不需另配电源,可另用本装置的励磁输出供给。

3.在装置操作面板上,打开电源开关,电源指示灯亮,此时向右旋转调速电压旋钮即有电压输出,其输出量可见面板上的直流电压表和电流表;

4.每次停车(即电动机停止转动),只需将面板调速电压旋钮向左旋到零即可;

5.为保证安全,本装置停止使用时,应切断装置供电电源,如工作间歇,只须将装置的电源开关关闭即可。

发布时间: 2008-9-17 9:53:21
有效期限: 无限期
供货期限: 2008-09-20
联系方式
联系人: 张德伟
单位:
电话: 024-24500022 13804907476
传真: 024-24500022
EMail: wangxiang812happy@163.com

网友J(2009-05-04):
那位高工

知道590 (55KW电机)在运行中突然停转.以前从开电源恢复正常,现在运行10分钟就停.面板RUN指示灯不亮,其他指示灯都正常亮,,我查了电位器调压输入正常,

其他线路也正常,

网友K:
引用 网友J:

那位高工

知道590 (55KW电机)在运行中突然停转.以前从开电源恢复正常,现在运行10分钟就停.面板RUN指示灯不亮,其他指示灯都正常亮,,我查了电位器调压输入正常,

其他线路也正常,

检查下运行信号端口有高电位没有,如果正常,板子有问题?

网友J:
现在是接触器不吸合,显示故障码<3PHASE  FAILD>三相电源故障,我查了接触器线圈供电是D5 D6供电. 接上线圈电压是38V  没接线端子电压是110V.可接触器线圈电压标签是220V,以前一直可以用.现在不会吸合,应该是D5D6输出有问题,,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L:
C3 C5 测量下有没有 24V 电压...有的话换块主板再试.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G:
那你就要检查下三相电源了,,380V肯定没进来,,或者电源板有故障了,,专业维修欧陆590C直流调速器,13663223328,QQ5841026

网友G:
引用 网友J:

那位高工

知道590 (55KW电机)在运行中突然停转.以前从开电源恢复正常,现在运行10分钟就停.面板RUN指示灯不亮,其他指示灯都正常亮,,我查了电位器调压输入正常,

其他线路也正常,

查下C5口有没有24V

网友M:
欧陆590低于市场价销售,单子越大,价格越好,欢迎来电咨询 15026723909 徐群 QQ59420567

网友J:
多谢楼上高工,问题已解决了.是C5口联锁回路接触不良.

网友N:
北京信合创元电气专卖欧陆、西门子直流调速器

   010-62387439-8006转刘杰(15010846092)

   www.bjxhc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