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三菱PLC连机问题

楼主(2007-01-15):
请问大家,我单位一台三菱Q系列PLC以前用USB线可以连接电脑,现在换电脑了为什么连不上,电脑系统为XP家庭版,连上USB线后电脑显示发现新硬件无法安装使用,难道需要安装驱动吗?以前我没有这么费事啊?

网友A:
USB线要装驱动

网友B:
USB的是要安装驱动程序的。我就生产USB-Q30C的编程电缆。我还生产三菱FX系列编程电缆。我的USB的是要装驱动的。如果需要,可以到我网站上看看:plc.123ye.com。

网友C:
USB要装驱动

楼主:
那里有驱动下载啊?

网友D:
百度上一搜就是了 下个驱动就行了

楼主:
还是不明白,我的系统是XP,下什么驱动

网友B:
USB是要设备驱动程序的。驱动程序和USB的芯片有关,不是所有的USB驱动都一样。所以可能你搜也不容易搜到你的芯片的驱动。不过,如果是三菱的原装电缆那么就找它驱动程序。如果不是就不一定好找了。因为你不知道它新片需要什么样的驱动。
XP不是所有的USB设备都认识。

网友E:
没有驱动程序就不能通讯呀!

网友F:
再买条USB线(买时有驱动)

楼主:
我就是用的普通USB线,以前用的98系统可以连PLC,现在换电脑了,XP系统却连不上了

网友G:
你这个驱动应该在编程软件中.记不清楚了,自己找找看.

网友H:
USB转232需要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