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电线一般留多少余量

楼主(2007-01-15):
在选择电线时,我一般根据负载选择电线型号,不知道大家一般在选择时会留多少余量,有没有什么标准一类的。

你们这样混能成功吗?

网友:
标准不晓得,10~20%差不多吧

网友A:
工厂供电

网友B:
根据用途不同,留的也不一样,我一办留30%

网友C:
我们一般明线是30%,暗线是50%

网友D:
我留60%的余量

网友E:
选择电线根据计算电流选,不留余量,一般比负载之和要小,在0.2-0.9之间。

网友F:
应看环境

网友G:
同意老菜鸟,大一级

网友E:
为什么要大一级,应小几级,因需用系数从0.2-0.9,节省铜线啊!

网友H:
这个不太好说,我基本上还是按经验来的,它跟电缆的长度,使用的环境,及材质等有很大的关系。在冶金行业我基本上按2-4个电流来选

楼主:
我一般按一平方6个电流估算,然后大一级,有点浪费但是安全。

网友E:
一平方6A?哪儿使用过。你让BV120通过720A?
    供电设计的计算有几种方法,但总计算电流是小于额定电流之和的,大一级什么意思?比谁大一级?
    给20台C6140车床供电(20*5.5KW)用BV25已足够。

网友I:
我单位买得线不合格,我长打8折,如长、橡套线打更多

网友J:
同意楼上的,要先看所选电线的实际规格,在留40%的余量差不多。

楼主:
我这里讨论的是10平方以下电线,怪我前提没说清楚,您说的是电缆了。我一般根据师父教的口诀:380V时,电流是功率的2倍,电线按一平方6个电流算,按您说的一台5.5KW的电机就是11A,所以选用2.5平方的BV或BVR线应该够用,如果穿管子,需要查电工手册,不知道我这样在现场临时判断行不行,谢谢。

网友E:
穿铁管埋地敷设,根据负载性质BV2.5可用于11KW以下电机。选择电线截面,无论设计还是现场施工都靠经验,没有通吃的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