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位,字节,字,双字存储器怎么表示?(三菱除学者请教)

楼主(2007-01-15):
模拟量输入默认放在那里?能给段模拟量采样程序吗?

网友A:
當然在外部了,用form ,to指令去操作,你還是看看資料吧,上面很清除

楼主:
我是问软件上怎么表示。放在哪个存储器上?用什么符号?

网友B:
楼主是说通过FROM,TO指令提取的模拟量存放在哪个寄存器吗?
这个貌似跟开关量没什么区别吧!一般的可以放在D0~D199,保持用的可以放在D200之后呀!这个 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FROM K0 K6 D100 K1表示什么意思呢?采集哪路模拟量?k0,k6,k1表示什么?

楼主:
from k0 k29 k4m0 k1其中k4m0是什么东西?

网友A:
那個叫BFM碼,參數全在那裡,和PLC 聯系要使用TO,FORM指令。
你的模塊型號不知道,所以具體是哪個我也不能肯定
K6,K29就是地址,你要告訴我型號才可以

网友B:
FROM  kO   K6   D100   K1
ko 是特殊功能模块号    k6是缓冲寄存器首元件号
d100就是数据寄存器了   K1是待传送数据的字数
整条也就是说将k0内从缓冲寄存器编号为k6开始的k1个数据读入PLC,并存放在D100的数据寄存器中.

楼主:
理解了,谢谢大家

网友C(2008-10-17):
k4m0? 表示什么

?

网友D(2021-03-16):
引用 楼主:
FROM K0 K6 D100 K1表示什么意思呢?采集哪路模拟量?k0,k6,k1表示什么?...



说明书里面很清楚的, 具体看看2AD  或者4AD模块。。不同模块都不一样。。大体差不多

网友E(2021-05-08):
如果是以前老产品(例如FX2N及以前产品,不过那些都已经停产了),用FROM ;TO指令,

如果是新产品,建议直接用MOV指令就行,例如MOV  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