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标签/变量的域大家都怎么用?

楼主(2007-01-15):
目前用的最多的就是f_cv,当前值,其他域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用法吗

网友A:
哦 我还有过A_CV 哈哈 扫描方式的那个 好像没有其它的了。。。

网友B(2011-03-16):
我用VBA向数据库中传递标签数值时,如何判断数值是有效的(如果网络连接失败显示是????时就不写到数据库),否则会弹出"不知道标签属性值"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