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LINK数据超过16笔问题

楼主(2007-01-15):
主机EH,连接5台20ex,当其中CLIENT某台的数据超过16笔读写的时候,16笔以后CLIENT的读写地址哪里设置?

网友A:
ES的不支持超过16笔数据读/写

网友B:
用RS指令自己编,或用变址方式.

网友C:
你是用LINK功能还是用MOBUS指令读写数据的??
用LINK的话,只要在EH主机中设置M1353=ON就行了.
如果是MODBUS指令读写的话,EH最多支持16笔数据的读写.用RS指令应该可以实现超过16笔数据的读写,但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