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在线测厚方案!

楼主(2007-01-15):
寻求在线测厚方案:

在线测量钢管的壁厚,既在管子在流水线上传输到某一工位对其壁厚进行测量,并能够对测量值进行分析处理(与理论值比较判断是超薄或是超厚),并能够将测量数据进行传输.

寻求技术合作伙伴!

联系方式:dalianmaying@126.com

网友A:
有在线测玻璃瓶臂厚的方案吗?

   sdsjwxq@163.com

网友B:
我有此方案,电话:13092670825

网友C:
有超声波的在线测厚仪卖的,专测管材。网上搜一下吧。

网友D:
记得OMRON有一种电感失传感器,专门用于检测金属类物体的尺寸,输出信号有模拟量输出和数字量输出。可以问问OMRON技术,8008204535

网友E(2008-08-22):
威海华科工业设备有限公司提供HK-2006型在线测厚系统为轮胎生产企业设计制造,可在线对胎面、胎侧、垫胶等型胶部件的断面轮廓进行高精度、非接触的测量与分析。本系统由行业专业人士研发,解决了目前半成品部件测量中存在的测量结果不准确、测量速度慢、产品普适性不强等系列难题,具有极高的性价比,可强势替代进口高价位产品,是轮胎生产企业的理想选择。
 威海华科工业设备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提供胶部件在线质量检测和控制系统的整体解决方案。公司以市场为导向,所研发的系列在线、离线测厚系统对满足客户需求、解决客户问题、提升客户产品质量和品牌形象、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企业竞争力等具有极大的帮助作用。
 公司依托背后的行业资源,集中了轮胎、橡胶行业诸多工艺、电气、机械专家,行业经验丰富,技术实力雄厚,可针对客户具体需求进行订制。
产品应用
 橡胶压延生产线:
 辅助口型板修正:精确测绘的断面轮廓为口型板的制造、修理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对减少口型板修正次数,提高挤出机开机率有重要的作用。
 辅助生产调节:将实测断面与设计值进行比较处理后,可反馈调整生产线,防止由于半成品质量的变化导致成品轮胎质量的波动。
 辅助质量检测:大容量的数据库存储有助于质检人员对半成品生产状况进行统计分析,找出影响质量的关键点,对改进工艺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产品特点
 橡胶压延生产线:
 。普适:同一套设备,能在线测量胎面、胎侧(单、双)垫胶(单、双)等多种型胶部件,具有广泛适用性
。性能卓越:测量系统高精度,高速度。目前同类系统中,相同的测量精度下,速度提高了3-5倍。
。适用性强:独特的设计使设备能在高温环境下长期连续运转。
。维护简便:机械安装方便,部件可在线拆卸维护

不知是不是你需要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