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吹风机坏了如何维修

楼主(2007-01-15):
(无正文)

网友A:
一头雾水???
哎呀,简单点,你用手修啊!!

网友B:
很简单就是个整流桥还有电阻丝

网友C:
我的也坏了没有修好,因为小电机的刷架断了,有配不到同型号的电机,只有报废了。嘿嘿!

网友D:
转子支架是塑料的,过热变形,常见故障,扔掉换新的!
整流桥还可修!

网友E:
是不太好修,不说别的,电阻丝断就太不好接,其实也必要修,换新的!

网友F:
首先要确定真的坏了,前几天我家的是因为太热了,应该是热敏电阻把电路断开了,结果怎么试都不转,拿到商店,人家仪试好的,闹笑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