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三菱hc-sfs伺服电机反馈脉冲数???

楼主(2007-01-15):
三菱hc-sfs伺服电机反馈脉冲数经过计算大概18000左右。而不是131072

网友A:
131072即为2的17次方,18000是什么,你用的电机标称分辨率到底是多少?

网友B:
"三菱hc-sfs伺服电机反馈脉冲数经过计算大概18000左右"
是伺服放大器的反馈脉冲数吧?No.27参数设置的值.

网友C:
正对这个输出的反馈脉冲数疑惑呢。我P54参数是0开头的。
P3=P4=1,P27=40000
结果我发出去10000个脉冲,电机转了一圈,反馈回来的脉冲只有6000个。
后来我P3=10。P4=6,P27=40000
这次发出去10000个脉冲,电机转了一圈,反馈回来的脉冲有10000个。
这我有点不理解了,有高人指点下么?

网友A:
你是不是改变了电子齿轮比?

网友B:
P3/P4是输入电子齿轮比,"P3=P4=1","结果我发出去10000个脉冲,电机转了一圈"
你用的是老的MR-E的电机吗?10000个脉冲转一圈
"后来我P3=10。P4=6""这次发出去10000个脉冲,电机转了一圈"
不太可能啊!改变了电子齿轮,而位移不变,这有问题啊!
你确认吗?
更不要提输出了(P27,P54)

网友C:
抱歉,说错了,重新说明一次。电机型号我不能确定,但是应当是分辨率10000。
第一次
P3=P4=1,也就说电子齿轮比为1。设置P27=40000(这样照理来说电机转一圈反馈10000个脉冲)。
结果我发出去10000个脉冲,电机转了一圈,反馈回来的脉冲只有6000个。
第二次
P3=10。P4=6,P27=40000
这次发出去10000个脉冲,电机上显示为16666,反馈回来的脉冲有10000个。
实在不理解。
这台机器是参考进口机器的。
进口机器上的设置为P3=10,p4=4,p27=24000。按照这个设置,我估计应该是PLC发出10000个脉冲,电机走16666个脉冲,反馈10000。由于不敢覆盖该机器的程序,所以没有试。

网友B:
反馈回来的脉冲不对啊,应该是哪里有问题,你再检查检查.
还有你要确认你的伺服与进口机器上的是同样地吗?

网友C:
对阿,我都在PLC中检查过了,PLC的确只输出了10000个脉冲。
我觉得 反馈脉冲数=输入脉冲数*电子齿轮比*(P27参数/4)/分辨率。
所以P3=P4=1,P27=40000应该能够做到反馈脉冲数=输入脉冲数。
P3=10,p4=4,p27=24000也能够达到。
伺服电机都是三菱MR-E系列的。
目前P3=10。P4=6,P27=40000仍然不放心,因为我输出235个脉冲,反馈的脉冲数大概在230~240之间波动,我估计可能是P27设置过高造成的,这样对精度有很大影响。

网友B:
反馈脉冲数与输入电子齿轮完全没有关系的.
你所说的反馈脉冲是在哪里收到的,是不是接收方式有问题啊?

网友C:
我说的反馈脉冲数是指MR系列伺服驱动器输出编码器信号反馈到三菱PLC的X0,X1,因为P27号参数的描叙是每圈输出给上位的脉冲数。所以我觉得与电子齿轮有关系。
如果没有关系,这个
---------------------------------------------------------
第一次
P3=P4=1,也就说电子齿轮比为1。设置P27=40000(这样照理来说电机转一圈反馈10000个脉冲)。
结果我发出去10000个脉冲,电机转了一圈,反馈回来的脉冲只有6000个。
第二次
P3=10。P4=6,P27=40000
这次发出去10000个脉冲,电机上显示为16666,反馈回来的脉冲有10000个。
--------------------------------------------------------
也说不通

网友B:
反馈不一样了,是因为电机实际的角位移不一样.
同样发了10000个脉冲,因为电子齿轮不同,电机实际分别转了1圈和5/3圈.P27的设置是相同的,所以反馈的脉冲数一个是6000,一个是6000*5/3

网友B:
你的伺服是MR-E的新马达吗?电机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A:
越讨论越热闹了。什么时候能把问题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