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现象

楼主(2007-01-15):
我公司一重型刚结构车间,整个车间都接地,并与变压器的中性点连接起来,也就是采用重复接地设计的,总大地的接地不是很好,所以打雷时,会经常将一万伏的避雷器烧坏,并且如果车间有相火线漏电的话,零线就带电,与地线之间有220V电压,但是整个车间设备运行正常,空开不跳,平时火线与地线也有20多伏电压,请大家帮忙分析下,我想了很久,还没很好的能够解释它.

网友A:
建议楼主还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之所在,重做接地,对地电阻小于4欧。

网友B:
这种情况最好重新打过地网,将变压器的中性点妥善接地

网友C:
火线与地有20V电压,是你地线有问题还是火线有问题?查!应该是220V。

网友D:
即便是接地电阻在4欧姆以下,你的零线就能不带电??

网友E:
      “如果车间有相火线漏电的话,零线就带电,与地线之间有220V电压,”说明你的零线没接或没接好,零线不能用“刚结构线”代替。

网友B:
如果把零-地电压控制在2V以下,零线绝对不带电。

网友F:
   建议还是把地线接好,安全第一。

网友G:
地线符合标准

网友G:
笔误更正一下

应为     地线不符合标准

网友H:
如果是接零接地的方式,零线就是地线,怎么还会出现电压呢?如果相地短路只会跳空开。是不是你的零线接触不良,零地不是直通的?

网友I:
同意楼上说法,零地接一起是不可能有电压的,另外,防雷地与保护地应分开

网友J:
呵呵,楼主说的不够清楚啊,你单位的避雷器安装有问题否,你邻近的单位也有这样被烧坏的情况吗?你单位的三相平衡吗?接地线够粗吗?

网友K:
你可能把钢构当地线了,钢构实际被水泥包覆,并没正常接大地,应好好的做地线.

网友L:
危险!!!值得引起注意!

网友M:
火线与地线也有20多伏电压,怎么量的呀?

网友N:
单独接地,保持地线的独立性

网友O:
重做接地

网友P:
  看看你的接地制式,是哪一种IT,TT,TN-C,TN-S,TN-N-S,搞清楚这个你的问题就自然解答啦!!
  建议你看看《注册电气工程师自学问答》  周超 王常余 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这里面有很详细的解答。
  这本书很好,我看完啦,建议搞电气的人员不妨一读!!

网友Q:
安全第一

网友R:
建议接地排重新打,按照电气安装规范来做,看看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S:
《注册电气工程师自学问答》有电子版吗?哪里能下载

楼主:
谢谢各位,给了我这么多建议!到里地线做成什么型壮哦,火线与地线之间是220V电压,我们钢结构车间全长130米,宽32米,做地线觉对没问题哦!就是变电间那里的总地线,可能会有问题.避雷器的地线没分开哦,与总地连接在一起,我们像电力设计院问过,他们说也不正常,说可能线路间有感应电存在也回出现这种现象零线与地线之间有电压,还有没次打雷,变电间的总开关跳闸,即使有避雷针也没用,是不是也与地线有关系了.

楼主:
也回改为也会,没次改为每次.不好意思笔误.

楼主:
三相觉对平衡,要是零线接触不通,怎么220V的设备,会用的好好的了.

网友T:
你说的是两个问题.一,避雷线应独立设置.
二,零线带电应该是有零线接点接触不好,你可用感应电笔测试各个接点.
请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