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原点问题

楼主(2007-01-15):
请问大家伺服原点是怎样确定的?又伺服系统跟步进驱动系统有哪些区别?

网友A:
这是一个太古老的问题,其实何谓伺服原点,谁知道?如果伺服有所谓原点,则也必须和具体的应用系统相配套,才具有实际操作意义。所以不必单讲伺服原点,如果一定要讲,那你就认为是Z信号出现的那点好了

网友B:
请浏览本版精华区,谢谢!

网友C:
应该是用原点开关,检测到原点开关后再检测Z信号,确认原点比较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