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不是干扰,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07-01-15):
求助:这不是干扰,是什么原因啊
    我用S7-400挂了TURCK的几个BL20远程站,有一个远程站用于检测电机温度,就放在电机旁边了,一共14个PT100,12个定子,2个轴承的.在变频电机升速时,12个电机定子温度就在正常值的上下跳动(比如是12度,就在7到20跳动),但是2个轴承的数值一直很稳定,只要电机一达到高速所有数值就变稳定了,只有着一个站是这样,别的站没事,(DP线有和动力线平行的一小段,我穿了金属软管,一端还接地.)这样看应该不是干扰的问题, 真是搞不懂

网友A:
Y应是干扰问题造成的

网友B:
我个人认为,可能是在电机启动的时候,锭子绕组的电流波动产生磁场,变化的磁场影响到你的模拟量输入值,同时TURCK的模块质量真的不太好,我都全部自己改造成了AB-1734的了(没有做广告)。呵呵

楼主:
TURCK的模块质量还可以吧,应该不是模块质量的问题,要不为什么2个轴承的测温信号在变频电机升速时就没有变化呢?我把模块调换过,不是模块的问题。

楼主:
 lmhx:你好,为什么说是干扰问题造成的呢?能解释 以下吗?/

网友C:
把变频器载波频率调低一点试试看

楼主:
把变频器载波频率调低一点试试看?
  关键是变频器是瑞士的老外调的,我没办法干涉的,这个现象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D:
应该是电机启动干扰PT100和线路,与网络无关。
PT100说到底还是需要用电流电压信号进行测量。

楼主:
影响在那里阿,线路受到影响了吗?那应该是电机里面的PT100接线吗?

网友E:
是干扰的问题,主要需要解决系统接地和屏蔽,就可以解决。

楼主:
解决系统接地和屏蔽,
这是干扰吗?怎么别的模拟量没有问题啊,解释不通阿

网友F:
可能是轴承温检坏了

楼主:
不可能坏的,2个还能一起坏啊,再说了如果有干扰开关量也会被干扰的,可我在变量表里(10MS的刷新速度)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啊

楼主:
怎么没人来呢!郁闷!大家多帮帮忙啊

网友G:
PT100输出的是很微弱的电信号,变频器产生的强大磁场很可能干扰其输出值,建议楼主将PT100的信号线屏蔽,并尽量远离变频器,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H:
pt100输出的是电阻信号吧?

楼主:
   pt100输出的是电阻信号,直接接在了热电阻模块上

网友I(2007-03-05):
将PT100的信号线屏蔽试试

网友J:
变频器的干扰有2中,空间的,线路的,我想这种现象是线路的,且,在变频器启动时,电流变化造成.降低变频器的干扰,1载波频率,2滤波器,3变频器的接地和信号线的接地处理妥当,4线路分明.

信号采集模块加抗干扰模块,

SIEMENS的PLC做抗干扰能力差

网友K:
主要是变频器要加装电抗器,就能起到比较好的作用,变频器的干扰非常大

网友L:
加入软件滤波

网友M:
变频器对K型热电偶的干扰,现将实时图形共享,供大家参考及研究。 前段为变频器未运行,后段为变频器运行。

网友N:
1.电机的质量问题.
2.TURCK的模块质量问题.

楼主:
谢谢 低压电气 ,我认为多数原因可能是电机内的热电阻(s型的)安装不合理或者质量不好(不是铠装的),所造成的,因为同样是安装在轴承上的热电阻(s型,铠装)显示的值就很稳定。

网友O(2007-04-19):
变频给电机升速时产生了干扰。

网友P:
我认为是接地干扰,我曾遇见一数控系统接到了一个控制变压器的外壳上,结果数控系统频繁自启动.

楼主:
接地干扰,那是专门的地阿 和电机不是一个地阿

网友Q:
TURCK的BL20远程站,接温度输入的模块的地和西门子400的CPU的地是否一致.就说它俩是否在变频器启动后有电势差.建议你查下,用一根直连导线连接

网友R: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变频器的原因,你看一下变频器的电源线与传感器的线有没有交叉,平行等情况.问题解决了说一声,谢谢.

楼主:
变频器的电源线与传感器的线有平行的情况,只有2,3米在一起,没有办法分开了,我把DP线都穿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