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西门子PLC和MCGS用编程线怎么连

楼主(2007-01-15):
请问,西门子PLC和MCGS用PC/PPI线连,该怎么设置PLC和MCGS,监控电脑是用笔记本电脑,PC/PPI线插在USB口上!

楼主:
MCGS 设备窗口 里 是不是选 串口通讯父设备  和 西门子S7-200PPI

网友A:
是的,串口通讯参数,9600,8,1  偶校验,具体可以查看
S7-200PPI中的帮助

网友B:
因为MCGS不支持USB通讯.

网友C:
不直接支持USB-PPI电缆,可以支持USB转串口,然后再使用PPI电缆,PPI电缆焊接:plc端:7+,8—,连接到485转232模块即可。
通讯要使用“通用串口父设备”而不是“串口通讯父设备”。

网友D:
S7200 PPI

1:概述

本设备构件用于MCGS操作和读写西门子S7_21X、S7_22X 系列PLC设备的各种寄存器的数据或状态。本构件使用西门子PPI通讯协议,采用西门子标准的PC\PPI通讯电缆或通用的 RS232/485转换器,方便、快速的和PLC通讯。

2:硬件连接

使用MCGS组态软件和PLC通讯之前,必须保证通讯连接正确,和西门子PLC的通讯连接如下:

<1>. 使用西门子标准PC\PPI电缆通讯:     使用PC/PPI 电缆进行同时时,必须保证PC/PPI上的DIP开关、上位机软件,PLC中的设置一致。

和一台 PLC进行通讯:

和多台PLC进行通讯

使用西门子标准PC/PPI通讯电缆最多可同时接32台S7200 PLC(每台PLC设置成不同的通讯地址),多台 PLC 之间使用西门子公司提供连接器进行连接。

<2>.  使用通用RS232/485    转换器连接

   和一台 PLC进行通讯:即RS485的A+(DATA+)与PLC9针端口的第3脚连接,B-(DATA -)与PLC9针端口的第8脚连接

 和多台 PLC进行通讯:即RS485的A+(DATA+)与总线上所有PLC9针端口的第3脚连接,B-(DATA -)与总线上所有PLC9针端口的第8脚连接

使用西门子通用的RS232/485转换器最多可同时接32台S7200 PLC(每台PLC设置成不同的通讯地址),多台 PLC 之间使用西门子公司提供连接器进行连接。

3:如设置PLC中的通讯参数和PLC地址:

设置PLC的地址,必须通过STEP7-Micro/WIN32编程软件来设置,由于新买的PLC的地址全部为2,所以要设置PLC的地址时,一次只能和一个PLC连接,地址一般设成1-31中的任何一个数,其他无效。

设置方法:

(1):按上述方法连接PLC设备。

(2):运行STEP7-Micro/WIN32编程软件

(3):打开主菜单的VIEW,选择“communication”

网友E:
可用232/ppi电缆连接

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