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强电空开合闸要注意哪些啊?谢谢

楼主(2007-01-15):
强电空开合闸要注意哪些啊?谢谢
400A的空开合闸要注意哪些安全事项啊,如果一次不合到位会发生什么现象啊?

网友A:
穿戴好防护用品,如绝缘手套、绝缘鞋等等

网友B:
肯定是严禁带负荷合闸,也要注意操作过电压。
至于没合上在来一次呗,还不行就要检查有没短路或漏电了。

网友C:
合闸前检查下开关和负载有没问题,长期不用的送电前要测绝缘。合闸是最好戴手套,侧着身子,最多废一只手,呵呵!

网友D:
第一次送电,最好拿一个木桻什么的绝缘物远距离顶一下,实在不行就学学踢足球吧,一脚搞定,最多把鞋烧了,